[求助] Σ-ΔADC 输入模式优化

楼主(2024-03-15):
100资产
现在有一个Σ-ΔADC支持unipolar,是从0-1V,现在希望同时支持bipolar模式,输入范围从-0.5到0.5V。大佬们有什么指导吗

网友A:
只能够用电平转换了,用最简单的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够用电平转换了,用最简单的反相器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1.原来的adc以为输出后面接反相器(正负电源为+0.5V和-0.5V),

2.比较器的正负电源设置为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