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ndence中使用ADE得到某个节点的对地电容?

楼主(2024-03-15):
前仿需要获得某个节点对地的寄生电容。
注意是前仿,看到有帖子说只能在后仿提取寄生参数得到节点电容,我认为不完全正确。前仿时只是忽略了线电容,MOS管的寄生电容是可以通过Cgs、Cdb等参数计算得到的。(手工计算复杂且不精确,希望通过仿真器直接得到。)

拜托了。

网友A:
annotations->裡面可以記錄mos或元件的特性參數,可以試試看有無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notations->裡面可以記錄mos或元件的特性參數,可以試試看有無幫助

谢谢回复。可以具体些么?比如一个节点处的电容包括了若干MOS和负载电容,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每个具体多少,而希望获得总体的电容值。

网友:
可以直接在要看的点加ac电流源看ac电压,或者用pac看

网友(2025-04-30):
我看能在dc的option中设置captab,选nodetogroun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