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Matlab计算与Virtuoso自带DNL/INL计算结果不同

楼主(2024-03-15):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最近在仿真Current steering 电流舵DAC的DNL和INL时存在一个问题:使用Matlab计算结果与Virtuoso自带的DNL、INL函数仿真结果不同。
1、仿真数据提取方法
使用tran仿真,定一个时钟比如100hz,每个时钟跳一个码值,对于8bit DAC那么仿真总时长为256*10ms,之后采取每个阶梯中值,(0.5ms、1.5ms...),得到每个码值输出的电流值IDC,具体示意图如下所示:

2、数据处理方法
2-1  Virtuoso自带DNL/INL 函数
函数参数配置:

2-2 2-2 Matlab处理方法:Virtuoso导出IDC得到输出电流,再根据定义计算DNL=((V(n+1)-V(n))/LSB)-1,计算后DNL波形

楼主:
Virtuoso仿真DNL结果波形:

Matlab计算DNL波形:

楼主:
附上Matlab简单计算代码: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流舵DAC的LSB是怎么确定的,典型值和Corner值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流舵DAC的LSB是怎么确定的,典型值和Corner值都不一样吧
...

按照Virtuoso内的设置,也就是Method里的设置"fit" or "ended" 。

fit method : 将你选取的点进行曲线拟合,得到LSB
end method : 将你选区的点,取首尾两点之差/间距得到
所以每次跑的LSB确实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Virtuoso内的设置,也就是Method里的设置"fit" or "ended" 。

fit method : 将你选取的点进行曲线拟 ...

我用(最后一个码测出来的电压-第一个码的电压)/(2的n次方减1),这样去算可不可以呢。

意思就是说电流舵DAC的LSB就是会随Corner变化吗,求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最后一个码测出来的电压-第一个码的电压)/(2的n次方减1),这样去算可不可以呢。

对,是会不一样的,我的理解是看你应用需求。是对电路LSB绝对精度有要求还是相对精度有要求。绝对精度就是需要电路LSB与理想LSB相似,相对精度就是只关注电路DAC整体非线性是否满足,也就是上面按照Virtuoso算法仿真的DNL和INL。一般来讲感觉关注更多的是后者吧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24):
DNL的结果跟波形的延时有关系的。

网友B(2024-07-09):
引用 楼主:
附上Matlab简单计算代码:

你好我用你这个程序仿真9bit sar ad,仿真出来dnl太差,看看我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Matlab简单计算代码:

能帮我看一下inl dnl怎么仿真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你这个程序仿真9bit sar ad,仿真出来dnl太差,看看我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

VDC(n+2) - VDC(n)写错了吧,是每两间隔: VDC(n+1)-VDC(n)

网友:
引用 楼主:
VDC(n+2) - VDC(n)写错了吧,是每两间隔: VDC(n+1)-VDC(n)

因为我一个码采样2次,9bit ad我采了1024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你这个程序仿真9bit sar ad,仿真出来dnl太差,看看我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

你试试数据保存时候用32位导出cs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数据保存时候用32位导出csv

你看看我把码流都改成10进制,一个给的ramp波,一个给的sin波,结果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把码流都改成10进制,一个给的ramp波,一个给的sin波,结果还不一样?
...

你用matlab画出保存数据的波形,看看和你virtuoso波形是不是类似的,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你电路本来就存在问题,如果不是那就还是你数据保存出问题了

网友:
你好,用你这个方法出来的波形就只有一条线,可以详细出一个教程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