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讓PIN變成整條

楼主(2024-03-15):
從電路帶出來的PIN都是一個小方塊可以讓PIN變成只要是那點的metal都是PIN嗎?
有什麼好方法?

网友:
实质上你把pin变成整条没啥作用,你要想大一点儿,改下size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或者是在找这个功能,将任意形状的metal转换为pin:creat pin -选中existing object-填上terminal name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或者是在找这个功能,将任意形状的metal转换为pin:creat pin -选中existing object-填上terminal name即 ...

creat pin -选中existing object-填上terminal name,没有这个功能呀,方便时可否截图说明,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eat pin -选中existing object-填上terminal name,没有这个功能呀,方便时可否截图说明,谢谢!
...

如图所示,版本为618,注意使用对象为path和pathseg时不管用,需要先将对象转换为polyg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版本为618,注意使用对象为path和pathseg时不管用,需要先将对象转换为polygon。
...

谢谢大佬,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受教了

客气了,该知识来源于微信公众号FFLayout。

网友(2025-03-25):
大佬,我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该知识来源于微信公众号FFLayout。

大佬,我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没有这个选项

你看看你的virtuoso版本,我的版本是6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virtuoso版本,我的版本是618

我的是617,可能真的是版本原因

网友:
617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