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V LDO突然上电到30V就烧毁

楼主(2024-03-15):
如题,采用华虹0.18um BCD工艺的40V LDO在突然上电到30V时就大面积烧毁了,但缓慢上电可以到40V也没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突然上电是10us吗?还是更快,当时仿真有没有考虑过冲和限流保护的问题呀

网友:
个人感觉是内部节点电压钳位没跟上,电源上电慢,时间充足内部节点可以上升到需要的电位。电压上电快时部分节点未来得及充电/放电到需要的电压。重点看看有delay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大的RC延时这种节点。

网友B:
那一部分烧毁,是调整管还是其他部分

网友C:
有没有soft start

网友:
先做FA,如果定位到驱动管的话,我在我的工作号中提到过LDO的驱动管是极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设计时格外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上电是10us吗?还是更快,当时仿真有没有考虑过冲和限流保护的问题呀

就是保持电源开启,然后突然接触芯片,时间在ns级别,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部分烧毁,是调整管还是其他部分

在闳康作分析但由于其测试条件与我们不一样导致无法重现芯片烧毁的现象,所以一直无法定位问题所在。初步估计是闳康接触芯片的线太长,寄生太大所以无法在探针接触芯片的瞬间烧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soft start

没有

网友D:
你这一烧一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一烧一大片啊

网友C:
如果外面接了大电容的话,可以看下上电很快的时候流过的电流是否超过金属走线的电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外面接了大电容的话,可以看下上电很快的时候流过的电流是否超过金属走线的电流密度 ...

PAD直接放在powermos上,金属线很宽,不存在电流密度问题。

网友E:
上电是指热插拔吗?用的什么结构的ESD器件?HBM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是指热插拔吗?用的什么结构的ESD器件?HBM能过吗?

已解决,overshoot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