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芯片版图跑ESD_LUP的问题

楼主(2024-03-15):
有没有画过DCDC芯片的佬,想问下跑DRC的ESD_LUP时,Power nets/ground nets 设置那里除了电源label和地label外,是否需要把SW 的PAD的label名字打上去?

我发现将SW名字打上去ESD_LUP就不会报错。否则会提示我要在模块内部很多地方打环。当时考虑面积就没一个一个打了。
有没有做过相关产品的人,还望指点

网友A:
SW会上下翻转,一般为负压PAD  不能当做电源地PAD来处理哟;
因为SW引脚很多模块有LUP错误——模块内部有很多接SW的地方吗?感觉不太可能呢====》如果是的话,建议没功耗电流能力的电路过200ohm以上电阻再接SW;
能否当电源地PAD处理 ,取决你LUP测试时的要求,如果给测试厂的LUP测试委工单上写的是SW当做电源PAD,不做LUP过电流测试,则验证时可以当作电源PAD====》目前为止做过DCDC不存在这种情况,并不是提供电源的PAD在验证时都能当电源PAD来处理,我觉得SW都是当作IO处理的(个人认知);
SW没有ESD与它是否能当电源PAD处理无关,只是你的POWERMOS足够大,能替代ESD器件,这是ESD的考虑,不是LUP的考虑

楼主:
电路是内置开关管的同步buck芯片

网友B:
你需要确定SW是否为电源或者地的PAD,如果是则需要在rules的power/gnd name位置加上对应的名称;否则属于IO pad则就是真的错误,需要修改。

网友:
电路的锅,没有标Pin接PAD, 这种还是需要满足ru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确定SW是否为电源或者地的PAD,如果是则需要在rules的power/gnd name位置加上对应的名称;否则属于IO ...

感谢您的回复,在dcdc芯片中SW管脚比较特殊,功率管大面积寄生的正负diode令SW节点无需添加额外ESD电路,只需PAD直连即可。不知您是否有这方面相关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在dcdc芯片中SW管脚比较特殊,功率管大面积寄生的正负diode令SW节点无需添加额外ESD电路, ...

之前的项目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是把SW认作IO PAD。这种情况要么把错误修改了,要么和电路沟通看SW到内部电路之间能否加上一个电阻,阻值大于200毫欧,再到DRC的rules里面进行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项目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是把SW认作IO PAD。这种情况要么把错误修改了,要么和电路沟通看SW到内部电 ...

您好,没太理解您的意思。不过我找了下TI电源芯片中的一个产品描述,好像SW他们认为是PWR pin,是可以归类与VDD/GND的?如下图所示,SW到内部加电阻似乎不太现实会损失额外的效率。SW pin 加在ESD_LUP下描述下的power nets 中进行定义后便不会报错,而单跑LUP即使不这样做也没有报错。期待能再次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没太理解您的意思。不过我找了下TI电源芯片中的一个产品描述,好像SW他们认为是PWR pin,是可以归 ...

是否能作为power pad建议直接和电路进行沟通

网友:
不能作为PG看,虽然power mos面积很大不需要加esd,但SW的放电通路跟PG还是不一样的(衬底连接不一样),SW接到内部的器件有可能会承当部分esd电流,还是需要做好LU的保护;正如你的power mos的LU保护要好一样。你可以让错误报出来,然后判断是不是可以wavie

网友:
直接和电路确定一下这个PAD,之前遇到项目也是buck芯片,有过这种情况,是把PAD的label名字直接打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会上下翻转,一般为负压PAD  不能当做电源地PAD来处理哟;
因为SW引脚很多模块有LUP错误——模块内部有很 ...

厉害了,这种输出功率管肯定不能当电源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会上下翻转,一般为负压PAD  不能当做电源地PAD来处理哟;
因为SW引脚很多模块有LUP错误——模块内部有很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