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模块设计里的位宽有两个情况,要怎么写

楼主(2024-03-15):
请问一个模块设计里根据输入的单双port选择信号,输出数据信号有两种位宽情况,请问该怎么写?

如果定义两种位宽分别为DW1、DW2,再用if判断单双port选择信号,里面的逻辑分为两种位宽情况写,这样可行吗?是不是太麻烦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模块输出的位宽output [DW-1:0] out_data那里的位宽该怎么写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按最大的写,然后选择用几位,例如

output A[15:0];

wire [15:0] A = aos ?  B[15:0] : {8'h0, B[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大的写,然后选择用几位,例如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