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下,bootstrapped 开关会受到时钟馈通的影响吗

楼主(2024-03-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差分输入下,差分输入bootstrapped 开关会受到时钟馈通的影响吗?

我感觉好像会有影响,因为正负输入端的时钟幅度不同,产生的时钟馈通应该不能被抵消

另外,电荷注入应该是可以被抑制的,因为正负输入两边,开关的Vgs是一样的,注入的电荷可被差分消除;
请教各位我的理解是对的吗?

最后,我做了一个差分输入下,bootstrapped 开关采样电路,但仿真出来有很多杂乱的tone,不是谐波的分量,怀疑是时钟馈通的影响,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debug办法

网友A:
我最近在做ADC,发现好多都是差分输入,请问是怎么生成差分信号的?又是怎么采样的?直接采样单个信号感觉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做ADC,发现好多都是差分输入,请问是怎么生成差分信号的?又是怎么采样的?直接采样单个信号感觉 ...

1、差分信号用balun,或者相位相反的两个信号源产生就行
2、差分采样就是两个采样开关

网友:
会不会是自举时钟的问题,时钟馈通引起的杂散应该与输入信号频率有关吧。单仿开关管线性度如何?(vgs给理想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