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关于pg后仿存在不带复位的寄存器的情况

楼主(2024-03-15):
求问大佬有没有遇到pg后仿中某些寄存器不带复位,在上下电的过程中,系统掉电后这些寄存器是x态,上电复位后这些寄存器不带复位,导致x态传播,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在系统初始化上电的时候有一个initreg选项可以给这些寄存器给初值,但是系统掉电后再上电这个选项就不起作用了,求助有没有大佬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是不是这类寄存器也设置为no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类寄存器也设置为no check?

大佬no check是指no timing check吗?还是设置upf dont touch

网友:
对的,我们做后仿时设置成notimingcheck了

网友B:
设置 reinit attribute,同时hack这些DFF的model,添加initial block做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 reinit attribute,同时hack这些DFF的model,添加initial block做初始化

感谢大佬回复,设置reinit attribute这个我清楚怎么做,后面“同时hack这些DFF的model,添加initial block做初始化”这两步有点没太明白,还请大佬再指教一下,下面SDFFQNA这个module是后仿没有reset的寄存器对应的module,之前我查看文档reinit是对initial块有效,大佬说的后两步是需要手动加initial块来对这些没初始化的寄存器做初始化吗?

楼主:
找到了解决方案,写一个initfile的文件,在仿真时用ucli去控制,仿真选项中加上-ucli -do xxxx.ucli ,其中xxxx.ucli文件中写如下内容:
1.run -posedge xxxx:仿真执行到xxx信号上升沿时会暂停,例如掉电后再上电时的power up信号;
2.initreg xxxx/xxx/xxx/initfile.file:initfile文件,具体语法可以看如下路径介绍:https://blog.csdn.net/develop2006/article/details/124846874
3.run:执行完initfile中给某个掉电subsys寄存器初始化之后再run

网友C(2025-03-27):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解决方案,写一个initfile的文件,在仿真时用ucli去控制,仿真选项中加上-ucli -do xxxx.ucli ,其中x ...

佬,这个initfile的写法跟0时刻的initreg写法一样吗,我设置了好像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佬,这个initfile的写法跟0时刻的initreg写法一样吗,我设置了好像没效果

不一样,我回复的哪个链接里面应该有说明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同样的问题,现在可以了么

网友D:
-ucli -i xxx.tcl,xxx.tcl文件里面去操作,大概就是run -posedge xxx.yyyy.zzzz进行时刻定位,然后disable掉一些检查项

网友:
试了一下 ucli中的 initreg这行倒是运行了;
但是 此时的init没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ucli -i xxx.tcl,xxx.tcl文件里面去操作,大概就是run -posedge xxx.yyyy.zzzz进行时刻定位,然后disable ...

”disable一些“是啥意思?怎么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