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问题,无法锁定

楼主(2024-03-15):
如图为PLL中VCO的输入电压,单独跑VCO时,大概0.6V处VCO输出频率为目标频率。但在实际PLL中无法锁定。是环路带宽的问题吗?

楼主之前仿真是可以完成锁定的,由于无法在所有工艺脚下获得输出频率,于是修改了VCO中的电容阵列,结果就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无法锁定的情况。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PFD的输出总是会发生这种翻转,但UP的输出一直比DN的输出宽。。。很奇怪

网友A:
试试在上电的时候把PFDCP reset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上电的时候把PFDCP reset一下

尝试了一下调整参考信号的初始相位,可以解决该问题。但这样说明设计还是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