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锁相环

楼主(2024-03-15):
小弟最近在研究小数分频锁相环,采用MASH1-1-1 DSM调制器,理论上Delta-Sigma输出为-3~4的序列信号,当加入整数分频比为20时,分频比范围应该是17~24,将这个值导入到可编程分频器中。假如参考时钟为100MHz,那么振荡器输出频率应该是从1.7G到2.4G变化吗,这会导致振荡器控制电压产生波动,当KVCO为300MHz/V时,电压理论上会波动几十上百mv,但是为什么系统锁定时控制电压会变化不大呢?

网友A:
那么振荡器输出频率应该是从1.7G到2.4G变化吗? 不会,小数分频就是均值为你想要的分频数,即时可能某个divider数是17/24,但是经过loop filter滤波后vtune变化很小,所以不会导致VCO频率跳到1.7G或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振荡器输出频率应该是从1.7G到2.4G变化吗? 不会,小数分频就是均值为你想要的分频数,即时可能某个div ...

但是感觉逻辑说不清呀,我这边DSM加了整数过后产生的可编程分频器的分频比确实是从17~24变化的呀,但是就是感觉没有产生理论上的那种变化,会不会是因为输出频率也在变化

网友:
找本PLL的书先学学吧,理清基本概念

网友(2025-11-23):
2楼说的是对的,比如你想要N.f分频,mash111可以产生-3到4 8个值,均值为0.25,这时你输出的频率就是N.f*Fin,输出频率反馈回来经过MMD不同分频比得到Fdiv,Fdiv≠Fin,导致PD产生相位误差,但ctrl line的波动经过LPF也会滤掉。
你可能认为Fin = Fdiv, Fout = (N-3 OR N-2 OR ... N+4)*Fdiv,但其实不是,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