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 fft跑出来的结果和用matlab处理数据后得到的结果区别很大正常吗

楼主(2024-03-15):
如图如题,matlab数据处理方法是每个采样周期取virtuoso输出数据的一个点,然后取65536个点后进行fft。

有无前辈解惑,感谢!

网友A:
加窗函数了吧?

网友B:
你这个cadence里 signal bin和harmonics选的都是一,肯定不行吧,你仔细确定cadence设置和matlab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一种可能你spectre做分析的波形的幅度是有波动的,分析的时候不是按照0和1进行分析的,这个幅度波动就会被认为是噪声,而matlab分析是已经做了幅度整形,直接转成0和1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窗函数了吧?

窗函数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可能你spectre做分析的波形的幅度是有波动的,分析的时候不是按照0和1进行分析的,这个幅度波动就会被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我virtuoso里面输出的波形是有毛刺的,我不知道里面代码怎么分析的,感觉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adence里 signal bin和harmonics选的都是一,肯定不行吧,你仔细确定cadence设置和matlab定义是不是 ...

,signal bin是ok的,这个跟窗函数有关,harmonics也没关系,它不会影响SNR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我virtuoso里面输出的波形是有毛刺的,我不知道里面代码怎么分析的,感觉会出问题 ...

在verilog-A的库里调一个理想的反相器,整形一下输出的波形在做FFT分析,FFT取点注意取在周期中间的点

网友:
如果是相干采样,cadence里用矩形窗就行了,不要加其他窗。而且FFT幅值是电压。matlab里这个PSD有信号带宽的选项要填写正确,再一个这个的FFT幅值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