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LNA后仿增益下降很大

楼主(2024-03-16):
本人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电阻反馈的宽带低噪声放大器,但是后仿提参时显示unable to buile inductance regine input,我start RVE之后没看到电感,只有电阻和电容的寄生,前仿时增益在8dB左右,后仿之后1Ghz处增益只有1db,而且到了6Ghz附近增益变为负值了,我感觉是不是寄生导致的管子不饱和了。我后面尝试单独提取寄生电容C+CC,这样做后仿和前仿结果很相似,但是添加电阻之后R+C+CC,后仿就会变成很差。下面的图片分别是我的原理图,版图,提参界面的设置,提参显示的错误,后仿的S21.

网友:
自偏置反相器结构,为啥整那么多电感

网友A:
电感的源极退化?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PEX后仿差别大的问题,把transistor level改为gate level就好了,transistor level把管子内部的寄生又提了一次,我用的TSMC40工艺的射频管是已经包含内部寄生的了。电感的话可能跟没加xcell有关?没用PEX提过电感,感觉不准,都是用的EM仿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源极退化?

是的,在源极退化电感的基础上,加了反馈电阻,做了个简单的宽带L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PEX后仿差别大的问题,把transistor level改为gate level就好了,transistor level把管 ...

你好,我用的TSMC.18,里面没有xcell文件,gatelevel时input那里的xcell没法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PEX后仿差别大的问题,把transistor level改为gate level就好了,transistor level把管 ...

你好,TSMC.18没有xcell文件,gatelevel选不了,我后面单独提参试了一下,主要就是两条线的问题,net12和net13,分别是最下面的nmos管往下引出接电感的线和往右引出接电感的线,都用的metal6金属层。

网友(2024-05-01):
你试试xrc提取pex参数

网友(2025-04-02):
楼主你好,请问LNA版图有什么推荐的参考资料吗,我初学者,做好了前仿不知道怎么做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