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ipolar layout中的SAB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3-16):
最近接触BJT,看了一下BJT layout发现在发射极边缘会有一层SAB。

想请教下各位,添加这一层SAB的作用是为了什么?没有这层SAB也是完整的三端器件

根据SAB的作用,发射极边缘是高阻。难道是防止发射极和基极在横向漏电?

网友:
因为Silicide工艺可能会导致STI oxide和silicon交界处PN结的陷阱态增多,从而使复合电流增大,因此beta变小

楼主:
学到了,谢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