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求问ESD放电金属环的宽度是依据什么确定多宽的,拜谢了!!!

楼主(2024-03-16):
(无正文)

网友A:
ESD工艺文件一般会有类似这样的图示rule(基于HBM2000V和CDM200V)。rule来源是从ESD原理来的。比如HBM2000V,正常ESD最大电流约1.33A,如果ESD环(我一般说ESD电流路径阻抗)电阻是1欧姆,那么就会形成1.33V电压(这里没有考虑ESD器件本身的开启电压和导通电阻),这个电压一般不会导致内部电路被击穿,所以比较合理,如果电阻变成5欧姆了,那电压就是6.65V,非常可能会导致内部电路损坏。图示中的阻抗不止是版图金属贡献的,Powerclamp本身也有导通电阻的,这也需要考虑在内。

楼主:
希望大神莅临。别沉。

网友B:
以我做过的项目来说,ESD的电源环和地环上的电阻尽量控制在 2 ohm以内,当然按照我以前看过的资料是说 1 ohm以内最好,但是实际由于芯片比较大控制在1 ohm以内实在太宽,所以一般就放到2 ohm了。

网友:
电流瞬态电流100mA,然后根据design rule算宽度就行了

网友A:
ESD金属环宽度?假如就是芯片ESD路径的金属走线宽度。
1、ESD金属走线宽度一般按照工艺design rule文件中ESD场景下金属通流能力来确定的,比如ESD场景下金属M5通流能力是100mA/um,那在HBM2000V,ESD电流约是2000V/1.5K=1.33A,那金属最低线宽是1.33A/100uA/um=13.3um。
2、上面的ESD场景下金属M5通流能力100uA/um正常是工艺提供的,工艺文件中这个怎么来的呢?工艺对金属做ESD TLP测试确定的。不过我理解正常工艺应该会留一定余量吧。
3、当然,正常的ESD版图设计你不能只参考工艺,你还是需要留一定余量的。毕竟工艺测试的场景是教单一的,实际芯片版图情况复杂,有参考再留一定余量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做过的项目来说,ESD的电源环和地环上的电阻尽量控制在 2 ohm以内,当然按照我以前看过的资料是说 1 oh ...

首先非常感谢大哥,您说的电源环和地环2欧姆是指IO到电源地2欧姆还是整个环2欧姆,还有和power clamp的位置有什么讲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哥,您说的电源环和地环2欧姆是指IO到电源地2欧姆还是整个环2欧姆,还有和power clamp的位 ...

我指的是环上任意两点之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工艺文件一般会有类似这样的图示rule(基于HBM2000V和CDM200V)。rule来源是从ESD原理来的。比如HBM2 ...

您说的1欧姆是指任何ESD放电路径吗?您这图不完整,您可以把关于这个1欧姆的完整内容发我邮箱吗?jessiann@163.com,感激不尽,跪谢了!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A:
ESD金属环宽度?假如就是芯片ESD路径的金属走线宽度。
1、ESD金属走线宽度一般按照工艺design rule文件中ES ...

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SD金属环宽度?假如就是芯片ESD路径的金属走线宽度。
1、ESD金属走线宽度一般按照工艺design rule文件中ES ...

您好 问一下 这个1.5k  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问一下 这个1.5k  是哪个电阻啊

普通HBM ESD模型的等效电阻为1.5K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HBM ESD模型的等效电阻为1.5KΩ

好的  谢谢

网友C(2025-01-07):
引用 网友A:
ESD金属环宽度?假如就是芯片ESD路径的金属走线宽度。
1、ESD金属走线宽度一般按照工艺design rule文件中ES ...

您好 请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ESD情况下的过流能力 比如100ma/um,但是正常没发生ESD的情况下,金属的过流能力也就是几个ma/um吧,想请教一下,计算ESD泄放通路上面的电阻时和线宽时,是用您说的这个ESD情况下的过流能力来计算还是用金属的方阻来计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我做过的项目来说,ESD的电源环和地环上的电阻尽量控制在 2 ohm以内,当然按照我以前看过的资料是说 1 oh ...

这个阻值不是绝对的,HBM 2000V ESD电流时是1.333AX金属阻抗+clamp电压 < MOS Breakdown 电压,如果clamp的性能非常好,在2KV的电流时,clamp电压很低,这么看你的金属阻抗还是有的玩的,(ESD ring 的宽度要能承载1.333A的ESD 电流)

网友F(2025-02-08):
引用 网友E:
这个阻值不是绝对的,HBM 2000V ESD电流时是1.333AX金属阻抗+clamp电压 < MOS Breakdown 电压,如果clamp ...

你好,请教下,clamp电压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clamp电压指的是什么?

clamp的开启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ESD情况下的过流能力 比如100ma/um,但是正常没发生ESD的情况下,金属的过流 ...

金属在通ESD电流的时候,因为ESD是个很短暂的过程,这个过程金属形成的焦耳热还不高,一般金属能通很大的ESD电流,工艺一般通过TLP测试获得金属ESD电流能力,根据这个参数设计ESD路径的金属线宽。这个跟计算模块的版图金属通流能力用的rule有区别,那个金属通流能力一般指的DC或者模块平均电流,是个长时间的效应,通过可靠性测试的方式确定下来的。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A:
金属在通ESD电流的时候,因为ESD是个很短暂的过程,这个过程金属形成的焦耳热还不高,一般金属能通很大的 ...

谢谢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