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前端处理的?

楼主(2024-03-16):
后端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前端处理的?

网友:
千万别出逻辑bug,别都搞差不多了,突然说有个大bug,架构都要动!不改不行!那好吧,几个月的工作重新来,继续熬夜加班吧

网友A:
设计的太差没法实现,已经很多次要求前端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太差没法实现,已经很多次要求前端重新设计

hold time viol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d time violation??

memory选型不对,memory选的太大根本没法走线,而且memory输出没有register挡一下,timing没法满足,这样的设计都打回去重新改。

网友B:
前端可以挖很多坑,比如:写出的rtl不可综合啦, 逻辑级数太多频率上不去啦, 随便拿组合逻辑玩弄clk信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可以挖很多坑,比如:写出的rtl不可综合啦, 逻辑级数太多频率上不去啦, 随便拿组合逻辑玩弄clk信号啦... ...

set uptime violation应该看DC的报告就能发现了吧。拿计数器分频不行嘛

网友C:
最近做的项目遇到的设计,一个module内的十几个二级module,每个module之间都存在几万根数据连线,在50%利用率的情况下,绕线几百上千万violation,根本实现不了,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做的项目遇到的设计,一个module内的十几个二级module,每个module之间都存在几万根数据连线,在50%利 ...

这是set up time violation还是hold time viol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et up time violation还是hold time violation

是物理short,跟绕线资源有关,跟时序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做的项目遇到的设计,一个module内的十几个二级module,每个module之间都存在几万根数据连线,在50%利 ...

如何礼貌的回怼? 这是一门艺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礼貌的回怼? 这是一门艺术.

您所写的代码,不被SYN&PR工具接受,请重新Coding,感谢您的配合,祝您Coding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