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尺寸设计

楼主(2024-03-16):
如图,我想在65nm工艺,1.2V电源电压下设置一个电流镜复制电路。看到资料说要考虑过驱动电压的大小,尽可能保证共源管的过驱动电压大从而减小噪声和失配。但是现在尺寸调起来毫无头绪,属于瞎试的阶段,虽然某些情况下dc的结果可以使精度很准,但是过驱动很小。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一般是怎么调整具体的尺寸呢?扫描吗,如果是扫描的话,大概范围怎么确定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书上应该都有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应该都有写吧。

您说的是拉扎维吗 拉扎维书上有具体的结构 但是关于参数的调节好像没有 而且不同PDK的差别好像很大

网友:
65nm电流镜的过驱动电压设计为100MV~150m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