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输出范围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4-03-16):
设计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的二级运放,电源电压1.8V,想要实现(0.18V,1.62V)的输出动态范围,可是共模输入电压却不能满足,最高输出只有1.4几V,这种情况下只能改变输入结构吗?

网友:
你的输入级能满足共模输入的要求吗

网友:
并一组nmos输入对管子怎么样

网友:
要么就是输入对Pmos限制,要么就是cascode Pmos的偏置,

网友:
你是做成缓冲器,仿真的曲线吗?

网友:
如果只对输出摆幅有要求,对输入摆幅没有要求,不需要更高结构,输入时小信号输出时大信号,你接比例反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