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求助!!!急急急

楼主(2024-03-16):
看一个verilog-A程序给我看懵了,求助一下大家

这个state变量声明的时候没有被赋值,为什么一上来就能用if判断它的值呢?

网友A:
这说明在运行的时候@cross(V(clk)-Vth,1) 这个事件不是最先发生的,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事件已经(somehow)把state这个变量初始化赋值了。这是我猜的,好久不跑Verilog-A了,生疏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在运行的时候@cross(V(clk)-Vth,1) 这个事件不是最先发生的,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事件已经(som ...

这是SAR ADC的代码,这个代码一直在判断state的值诶,是不是一开始就默认state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SAR ADC的代码,这个代码一直在判断state的值诶,是不是一开始就默认state为0
...

这只能说明在判断语句中,如果不赋值,判断的结果就是为 nil,而不会为 t。

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附图中,首先一个state=1的语句在verilog-A中,这时候,从运行的输出来看,代码中要求打印的句子被反复打印出来了,说明赋值有效。

另一张图里面,state=1的语句被注释掉了,这时候运行的结果是不同的,Spectre不会报错,但是判断语句肯定是 nil了,看不到任何打印的句子。

这就说明一切。

网友B:
  "这个state变量声明的时候没有被赋值,为什么一上来就能用if判断它的值呢?"

Verilog-AMS integer預設值是0,  Google 一下也可以找的到:

"Integers are initialized at the start of a simulation depending on how they are used. Integer variables whose values are assigned in an analog process default to an initial value of zero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在判断语句中,如果不赋值,判断的结果就是为 nil,而不会为 t。

谢谢佬,学到了,以后我就这样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tate变量声明的时候没有被赋值,为什么一上来就能用if判断它的值呢?"

verilog-A我速成的,有些语法点也不知道,以后google一下就好了,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