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的HFSS建模电感资料

楼主(2024-03-17):
最近找到的使用HFSS建模电感的一个文档,我有个疑问,就是文档仿真的是单端电感,里面有计算电感值和Q值的公式,使用的是单π模型。想问一下如果仿真差分电感电感值和Q值的公式还能用文档里的吗?另外最近看文献,电感还有一个2π模型,想问一下对于2π模型单端电感和差分电感的感值和Q值的计算公式又是多少?

HFSS Spiral Inductor.pdf

网友A:
不太一样,比如对差分电感的话,Ld一般是imag(Z11+Z22-Z12-Z21)/w Qd=imag(Z11+Z22-Z12-Z21)/real(Z11+Z22-Z12-Z21),如果用emx或者是ads的话,我记得他们查看抽出来的snp结果里面,常见的射频pattern都有对应的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一样,比如对差分电感的话,Ld一般是imag(Z11+Z22-Z12-Z21)/w Qd=imag(Z11+Z22-Z12-Z21)/real(Z11+Z22- ...

好滴谢谢大佬

网友(2024-08-13):
HFSS天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