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层金属并行通流

楼主(2024-03-17):
电流密度:
MET1/2=1mA/um; MET3=10mA/um;
Cont=0.1mA/CT;via1=0.1mA/via;via2=0.3mA/via;

一个mos D端走线 由MET1/2/3并行走,宽度均为2um;cont 50个 ,via1/2均为100个;
①请问金属通流的是否三层金属通流和:
即2*1+2*1+2*10=24mA
②孔的通流是否为各孔各自的通流而不是via1/2的叠加?
③该例的孔的通流取决cont即50*0.1=5mA,所以最终D端通流为5mA?
④倘若并行走金属走线宽度不一致呢,假如MET1/2 2um, MET3 4um呢,该金属通流为何值?

楼主:
有大佬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
你可以拿几根直径不同的水管及 阀门试下

网友A:
这个挺复杂的,薄metal一般就按电流和。如果是厚metal,电阻比较小,电流一般更偏向厚metal,单层最好保证足够的电流能力。实际上更复杂,如果要求比较高,最好跑em看电流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复杂的,薄metal一般就按电流和。如果是厚metal,电阻比较小,电流一般更偏向厚metal,单层最好保证 ...

再请教下 这里的MET3是 top metal就是厚的;单层最好保证足够的通流 是指MET1/2/3都得满足 还是MET3满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 这里的MET3是 top metal就是厚的;单层最好保证足够的通流 是指MET1/2/3都得满足 还是MET3满足 ...

M3和向下的via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