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在ff角仿真时低温出现三极管关断现象

楼主(2024-03-17):
rt,lz在设计bandgap仿真时发现在ff角时低温时三极管关断了,添加启动电路后有所改善(从-20°关断变为-30),但是关断现象还是存在,后续发现改变输出端的电阻时,也会出现关断,而且不太规律的样子(有时不会关断,可能是关断点在-40以下),想请问下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啊。下图是仿真曲线和电路图

网友A:
这种低压bandgap的结构,左右两路电阻的电流在FF下偏大,如果OP不是理想的话,gain不够,电阻很容易把三极管的电流吃光光
低压bandgap的启动是比正常压的困难的,如果电压够,能用正常压的就用正常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压bandgap的结构,左右两路电阻的电流在FF下偏大,如果OP不是理想的话,gain不够,电阻很容易把三极 ...

这种是低压的结构吗,op的增益差不多70db左右

网友B:
电路在低温下启动了吗

网友:
70dB是不是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在低温下启动了吗

感觉应该是没启动,进入第三简并点了,就是电阻支路有电流,pnp没有,在寻找合适的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