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电路如何改善负载电流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

楼主(2024-03-17):
150资产
毕业设计做LDO,给的指标里面有一个100ns10mA负载突变下输出电压波动不超过100mV。现在LDO的输出电压是1.8V,在突变的那段时间直接掉到1V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有用的文章也行。本人水平不够,设计都是找资料跟着做的,希望能给些直白的建议。原理图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A:
保证相位裕度的情况下,加负载电容
看仿真图,负载跳变的上升沿是个ns级的,要么就是把LDO的带宽做到能覆盖这个频率,要么就是加输出电容,靠电容扛
加电容就小心相位裕度,米勒的电容如果有需要就加个零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相位裕度的情况下,加负载电容
看仿真图,负载跳变的上升沿是个ns级的,要么就是把LDO的带宽做到能覆盖 ...

谢谢答复。我水平不够所以有些疑问。请问相位裕度保持在60以上是不是就足够了。负载跳变是100ns10mA,增加LDO的带宽是不是就是让0dB时刻在10MHz之后,那么除了用多级放大器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吗?另外您说得负载电容和输出电容是否都是指LDO输出端加的电容。零点电阻我没了解过,我去找些资料看看。

网友:
1)仿真这个LDO的时候,LDO输出端加了多大的负载电容

网友B:
2)PMOS作为功率管,LDO输出如果不加足够大的电容的话,瞬态响应不会很好,建议改成NMOS管作为功率管
3)NMOS作为功率管的话,你要考虑你的电源电压,看你这3.3V,输出个1.8V应该没有问题,但还是得做好偏置,确保运放输出端往上看的PMOS没有进入线性区。
4)NMOS作为功率管的稳定性,不是用密勒电容,而是直接在功率管栅极挂上较大的到地电容实现稳定。
5)建议看一些知网的硕士论文,前面三章会讲点这些基础内容,包括常见的频率补偿方法和LDO做法

网友C:
增加输出电容,调整相位裕度

网友D:
可以看看FVF的结构 把传统的LDO的Power MOS这一级替换掉 其余的跟传统LDO完全一样 响应速度会快很多,对你的Ripple会友好一些 不过FVF的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 你可以先看看FVF的结构 参考论文为 A_fast-transient_LDO_based_on_buffered_flipped_voltage_foll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FVF的结构 把传统的LDO的Power MOS这一级替换掉 其余的跟传统LDO完全一样 响应速度会快很多,对你 ...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输出电容,调整相位裕度

增加了输出电容之后,去掉里面的补偿电容,相位裕度有60多,但是在负载跳到高电流那一段,输出不断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了输出电容之后,去掉里面的补偿电容,相位裕度有60多,但是在负载跳到高电流那一段,输出不断振荡。 ...

有没有可能里面补偿的电容是让Power MOS的珊极做主极点 你去掉的话 大概率是输出做主极点 所以在重载的时候 他的相位裕度可能很差 你看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建议!

Bilibili有个视频做了个初版的FVF LDO 你可以搜一搜 FVF LDO

网友E:
一定要学会分析。这个很重要。
1。没有外部电容的时候,你的主极点在op的输出。op的输出节点是个高阻大电容的节点,意味着电压变化较慢,你负载跳变后,功率输出级mos的 gate电压还停留在原来的电压,没有及时响应。那你就得增大带宽了。用FVF可以降低输出电阻,可以试试看。
2。有外部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电容那里,你的次极点在重载时,跟主极点太近就会振荡。那就得补偿次极点,或者将次极点推远。都建议做个环路推导,分析完了再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MOS作为功率管,LDO输出如果不加足够大的电容的话,瞬态响应不会很好,建议改成NMOS管作为功率管
3)NM ...

好的,我没有考虑过功率管的问题。加大输出电容确实可以缓解瞬态响应,但是发现输出电压在大电流情况下有微小的振荡。我想改成添加辅助电路的结构。有人给我一篇论文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我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1A_Transient-Enhanced_Low-Quiescent_Current_Low-D.pdf (1.44 MB , 下载次数: 186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没有考虑过功率管的问题。加大输出电容确实可以缓解瞬态响应,但是发现输出电压在大电流情况下有 ...

还是很好奇你这个LDO的负载电容要求是多少,上面这篇文章负载电容为uF级别,按照它的结构去做100mA级别的LDO是没有问题的,仿真STB的PM足够,但是得注意GM够不够。而且这个电路之前试过,可能是我没调好,在小电流时候会振荡,但是这时候PM和GM都是足够的,你后续仿真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B:
2)PMOS作为功率管,LDO输出如果不加足够大的电容的话,瞬态响应不会很好,建议改成NMOS管作为功率管
3)NM ...

大佬,请教一下,有哪些文章会讲NMOS和PMOS做调整管的区别?谢谢指导!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学会分析。这个很重要。
1。没有外部电容的时候,你的主极点在op的输出。op的输出节点是个高阻大电容 ...

网友:
博主可以交流下,最近自己也做毕设,低功耗高PSRR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