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VCO传输函数计算

楼主(2024-03-17):
(小白学习VCO时)想推导一下VCO的传输函数  理想积分器的传输函数为什么是这个呀  1的拉普拉斯变换才是1/s呀  但vcont是常数 Kvco也当作常数  就相当于对1不定积分结果应该是t 然后t的拉普拉斯变换应该是1/s平方  搞不懂怎么得来的   球球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不是1的拉普拉斯变换是1/s;是拉普拉斯变换里面性质里,时域的积分就是s域的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的拉普拉斯变换是1/s;是拉普拉斯变换里面性质里,时域的积分就是s域的1/s ...

噢噢  谢谢指导!!

楼主:
感谢你 我搞懂啦 Vcont不能看作常数  而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由卷积定理看作Vcont*1的卷积   拉普拉斯变换后就是Vcont(s)*1/s

网友:
hah hah hah hah hah hah hah hah h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 我搞懂啦 Vcont不能看作常数  而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由卷积定理看作Vcont*1的卷积   拉普拉斯变换 ...

是的,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