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fft

楼主(2024-03-17):
virtuoso中信号源产生高频信号时(我的在3M左右,实际上达到几M都会有类似情况),对信号源的信号做fft分析会出现信噪比较低的情况。虽然设置仿真步长和strobeperiod之后会改善很多,但是信噪比也只有130多dB,用matlab直接对信号分析则轻松在200dB以上(全部同样的采样率、、采样点数和质数周期)。请问这是virtuoso仿真精度问题吗,该如何设置。

网友:
如果把数据导出来送到matlab里面做处理呢?

网友(2024-09-23):
这个130dB是virtuoso计算器里面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