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鎖定頻譜不乾淨

楼主(2024-03-17):
目前正在做超取樣PLL(oversampling PLL),鎖定後的頻譜旁會有隆起,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造成。

目前猜測是Vctrl上的抖動,但我Vctrl上電壓抖動只有約30mV,KCO也不大(300MHz/V)

网友A:
不会是把前面未锁定的波形也算上了吧

网友B:
你这个频谱是实际测试的,还是仿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前面未锁定的波形也算上了吧

有把前面鎖定前的頻譜扣掉,有跑比較長的模擬排除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频谱是实际测试的,还是仿真的结果?

這個頻譜是我仿真的結果。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VCTRL引起的,VCTRL上看上去是有一个固定频率的扰动成分,这个成分最终在频率上表现出来应该是杂散,而不是现在这个怪异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