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真SAR ADC时无法保持电容上下极板电压不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17):
如下图是部分原理图,

cdac部分原理图

cdac部分原理图

其中在采样阶段时,会保证S1 S2闭合,使cdac的输出复位为Vcm,这里取0.9V。而在采样阶段,电容上方的四选一开关会调整至VIP,这里输入的是正弦信号,而交流信号可以越过电容传导,它会干扰到cdac的输出。在此结构中,我使用的是Vcm-based开关切换方式,也就是在采样阶段上下极板电压分别为Vcm、VIP,在保持阶段上下极板电压为2Vcm-VIP、Vcm,将所需要量化的电压转移到电容上极板进行处理,且在保持阶段后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次比较,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怎么让采样时的VIP不影响到cdac的Vcm呢,十分感谢,下面第二张图是被VIP干扰的cdac输出信号,CLKS为高时进行采样,此时outn信号应该要保持在0.9V才对。

错误的输出结果

错误的输出结果

楼主:
要补充一下 如果我的输入信号是直流信号输出的波形就是对的 问题就出在这个交流信号越过电阻的地方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也太大了吧,采样频率跟输入信号频率相等了,建议用更低的输入信号频率试一下,比如说M*N/FS=3*256/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也太大了吧,采样频率跟输入信号频率相等了,建议用更低的输入信号频率试一下,比如说M*N/ ...

这里是为了找bug搭的一个简单模型,最后发现还是自举开关的问题,在测试自居开关的时候用的是单位电容采样,但是接在电路上接的是64倍的单位电容,现在重新调了下尺寸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谢谢前辈解答

网友B(2024-11-30):
请教下前辈,你的这篇论文那里的?能否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前辈,你的这篇论文那里的?能否分享下,谢谢。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3年吕伟博士的毕业论文,我觉得挺适合小白入门

网友C(2025-04-30):
如果是输入信号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可以用dummy管耦合差分信号,如图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你是如何连接上极板和Vcm的?我试过传输门,性能很差;自举开关稍好,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基本无法复位到Vcm,因此复位后两端有电压差;还有这个开关引入的寄生电容也会使上极板电压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输入信号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可以用dummy管耦合差分信号,如图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你是如何连接上极板 ...

请问你解决了吗,有人建议我用nmos开关,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5-06-06):
下级板采样?我感觉是采样开关电阻太大了,信号还没建立采样就结束了;另外每一次采样到保持的跳变,输出信号总是有一个向下的跳变,是时钟馈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输入信号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可以用dummy管耦合差分信号,如图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你是如何连接上极板 ...

为什么没法复位到VCM呢?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法复位到VCM呢?有图吗?

应该是分压导致的吧,复位开关尺寸增大会更贴近v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