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cgen.bat修改IP后依旧无法正确产生license.dat

楼主(2024-03-18):
我输入ifconfig后按照要求,修改了licgen.bat文件内部的地址

然后运行修改 后的licgen.bat,想生成新的license.dat文件。但是却报了这个错误,后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DOS对路径,文件名不够友好。你最好复制到C盘下运行。最好是老的系统,如win7.甚至需要修改系统时间到版本之前。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图形界面双击 licgen.bat ,就可以产生了啊

网友:
用win7系统或者修改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下
添加两个字符串值:
RegisteredOrganization=THU
RegisteredOwner=Stu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