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斩波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仿真方法

楼主(2024-03-18):
本人最近在研究斩波运放,发现对于该类型的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的仿真方法分享较少,我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总结了以下仿真方法,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否准确,大家互相学习!

1、运放采用单位增益负反馈的接法,同相输入端给一个共模信号,保证管子工作在正常状态。
2、采用瞬态仿真,观察输出端波形。
3、将输出波形结果送到计算器,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取0Hz的幅值为失调电压值。
4、以上步骤送去蒙卡仿真,观察仿真结果的最大值,即为输入失调电压的指标结果。

网友A:
全差分的应该怎么接呢?求教

网友B:
仿真精度给高一点,瞬态读N*Tchop个周期的Vos平均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的应该怎么接呢?求教

我觉得原理都是根据已知放大倍数即可得到输出失调电压和输入失调电压的关系,保证管子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就能从输出失调电压得出输入的等效值。你可以接反馈电阻来确定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给高一点,瞬态读N*Tchop个周期的Vos平均值就行

但是这样会把由于非交叠时钟引起的时钟馈通导致的毛刺给算进去,我觉得是不太准确的,失调应该是直流的值吧

网友B:
你如果想通过DFT看到DC量意味着你的仿真时间要无限长,你仿真看过吗

网友:
想看dc可以用pss,不过pss意义不大,实测肯定是根据瞬态做平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会把由于非交叠时钟引起的时钟馈通导致的毛刺给算进去,我觉得是不太准确的,失调应该是直流的值 ...

时钟馈通带来的毛刺中的dc量也是失调的一部分,fft的dc量不就是信号的均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想通过DFT看到DC量意味着你的仿真时间要无限长,你仿真看过吗

你说的这个我好像不太理解,周期性波形需要仿真无限长时间的傅里叶变换吗?我仿真的情况来看是毛刺的正负极性影响瞬态平均值的结果,所以才想要取DC认为更准确一些。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给高一点,瞬态读N*Tchop个周期的Vos平均值就行

大佬,请教一下,按照楼主的意思,VOS是不是输出减去输入的一个直流值,然后按照大佬你的意思,这个相减得到的差值,N个斩波周期来进行平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馈通带来的毛刺中的dc量也是失调的一部分,fft的dc量不就是信号的均值吗
...

学习了

网友D(2024-06-26):
楼主,你好。请问输出波形送到计算器以后怎么做DFT,可以截图参考一下吗?另外我发布了一个关于斩波问题,可以帮忙看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输出波形送到计算器以后怎么做DFT,可以截图参考一下吗?另外我发布了一个关于斩波问题, ...

是这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输出波形送到计算器以后怎么做DFT,可以截图参考一下吗?另外我发布了一个关于斩波问题, ...

你好,这个仿真方法只是理论上的直流失调结果,最终我的这个公式也没办法形成蒙卡图,只有一组数据。因为测试的时候都是按照单位增益负反馈跑瞬态求平均,所以我最终采用的方法也不是这个。还是建议用常规方法。

网友:
你可以先进行MC仿真,再把数据做DFT,然后取出一组0Hz处的值,做统计分析

网友(2024-10-02):
我是采用理想运放+理想比较器+理想积分器构成闭环负反馈,Tran仿真取输出稳定的一段时间的rms输出-1/2vdd,做为失调电压,送入mc仿真。(此法 针对动态比较器也是一样,精度也蛮高)仅供参考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的应该怎么接呢?求教

佬,知道怎么仿真全差分运放失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