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斩波运放的噪声问题

楼主(2024-03-18):
图1是斩波运放,图二是测等效输入噪声的接法,图三是加入斩波前后的噪声曲线,虽然有效果,但是好像没降多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斩波频率是1M,但是曲线里面不管加没加斩波,都在288M左右有一个尖刺,按理来说加入斩波后不是应该在1M、3M、5M处有毛刺吗?希望有大神能给一定的指导。

图1.斩波运放

图1.斩波运放

图一.斩波运放

图二.测等效输入噪声

图二.测等效输入噪声

图二.测等效输入噪声

图三.噪声曲线

图三.噪声曲线

图三.斩波前后噪声曲线

网友A:
在斩波频率的奇次谐波处没有尖峰吗,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把仿真精度调高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斩波频率的奇次谐波处没有尖峰吗,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把仿真精度调高一点看看 ...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问题是噪声感觉降的不是很多,我看很多论文能斩波前后噪声下降了近百倍,我这才下降了几倍而已。

网友:
看看噪声贡献

网友B:
看看你的仿真设置,仿真设置斩波频率是自动计算的还是自己手动输入的

楼主:
图一上面是没加斩波的,下面是加了斩波的,I1是偏置电路模块(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仿真设置,仿真设置斩波频率是自动计算的还是自己手动输入的

网友(2024-07-08):
蹲蹲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09):
楼主,我们好像遇到互补的问题了,我是多了一条,你是少了几条

网友(2024-09-26):
试一下PM噪声的仿真

网友C(2024-11-21):
引用 楼主:
图一上面是没加斩波的,下面是加了斩波的,I1是偏置电路模块(图二)

斩波降低的是闪烁噪声,你的噪声贡献本来就不是闪烁噪声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斩波降低的是闪烁噪声,你的噪声贡献本来就不是闪烁噪声造成的

为啥斩波不能斩掉低频的热噪声,大哥求教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D:
为啥斩波不能斩掉低频的热噪声,大哥求教

斩波实际上是信号调制的过程,将低频噪声调制到高频,热噪声与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