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时对比原理图和版图差异

楼主(2024-03-18):
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脚本可以实时对比原理图和版图差异,现在是,每次修改完版图,都需要手动跑一次lvs,有没有法子,可以检测到版图修改,自动跑lvs

网友A:
用layout XL基本lvs没啥大问题,Annotation browser再 看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yout XL基本lvs没啥大问题,Annotation browser再 看 一下

大佬,lvs验证原理图和版图,Annotiation browser好像是直接显示原理图中的连线关系,我感觉它体现不了对比差异的实时性啊

网友B:
你指的差异是什么?除了连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差异是什么?除了连线关系

还有器件差异,比如版图中W=2,原理图中W=3,怎么能够实时知道这种差异

网友C:
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

网友:
直接查文件最后修改的日期吧,schematic有有修改应该及时沟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

【电路更新了,如何快速刷新layout?】https://bbs.eetop.cn/thread-897101-2-1.html

大佬,这个有办法搞吗?

网友C:
你就更新完电路,xl打开版图,点下面的图标,带红色叹号的就是update新的器件,里面有各种设置,可以只更新选中的或者全部更新,根据你自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更新完电路,xl打开版图,点下面的图标,带红色叹号的就是update新的器件,里面有各种设置,可以只更新 ...

大佬,可以贴下图吗?没找着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