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这个系统的phase margin和gain margin

楼主(2024-03-18):
大家好,最近在设计的时候遇到一个系统的频率响应是这样的(稍微做了些简化)。

virtuoso里直接print出来的phase margin是80度,而gain margin是10dB;
我的疑惑是:在UGB附近相位只相对于低频偏移了80度,那么phase margin应该有100度?
同样的,virtuoso认为phase过0的时对应的增益为gain margin,但这个点理论上应该依然是稳定的(相对于低频相移为0),我的理解应该是看-180度时对应的增益?

故发帖问问大家virtuoso输出的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因为你的phase是从0开始的,仿真器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多环路的时候

楼主:
之前没加悬赏,故重新发一下

楼主:
解决了哈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phase是从0开始的,仿真器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多环路的时候
...

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B(2024-09-1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请问一下如果是仿真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也遇到过在BG的主环路处probe,PVT下phase全是从0开始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找到方法解决

楼主(2024-10-2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如果是仿真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也遇到过在BG的主环路处probe,PVT下phase全是从0开始的情 ...

这个我之前看到别的帖子里说是因为有multi-loop的存在,STB仿真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这只是仿真器自己计算错误,暂时没想到办法解决

网友:
我一般都是肉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