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INL,DNL的理解

楼主(2024-03-18):
①比起动态特性,总感觉DNL,INL没理解清楚,而且好像很多文章中都不写INL和DNL的测试结果,请大家给我再讲讲清楚。

②下面这段话不是很理解,意思量化噪声就是DNL??

网友A:
就假设一个尺子,刻度不是绝对均匀的,与理想值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那么DNL是每两个刻度之间的长度,INL是某一个刻度量出来的长度与其实际长度的差。假设每两个刻度之间的长度是l+ln,其中l为理想长度,ln为偏差。假设ln是由一个完全随机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在足够大的样本统计下平均值会为0,累积后不会恶化INL性能,但是每次量化的量化噪声会因为ln存在而恶化,这就是所谓的非相关部分。假设ln是由一个确定的因素导致的,假定该因素导致所有刻度的ln>0,那么这个尺子实际量出来的长度会因为ln的存在而越来越偏离实际长度,即恶化INL,这就是所谓的相关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假设一个尺子,刻度不是绝对均匀的,与理想值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那么DNL是每两个刻度之间的长度,INL是某 ...

老哥在analog这行干多少年了,感觉啥方向都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在analog这行干多少年了,感觉啥方向都很明白

没有没有,只是刚好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