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噪声传输函数的形式

楼主(2024-03-18):
刚接触PLL 分析噪声传输函数时   遇到点困惑   噪声应该是  功率谱对频率积分得来  噪声衡量本质还是功率   每个模块的噪声传输函数我理解是 重新看作负反馈系统 计算闭环传输函数  那我们应该用闭环传输函数的平方   还是用闭环传输函数模长的平方  感觉应该是模的平方对于功率来说   初学者不确定这个 感觉搞清楚了基础  以后才不会一直出错QAQ

网友A:
电压函数是向量,功率是标量。复数的平方还是可能是复数。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函数是向量,功率是标量。复数的平方还是可能是复数。所以...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更倾向于用模的平方哦   这里的电压是噪声源电压 就像 KT/C噪声得来那样   电阻的热噪声功率谱 经过传输函数 得到输出的功率谱  然后对频率0到正无穷积分 为电压的平方  开方后就是噪声电压 根号下KT/C

楼主:
已经解决咯  用模算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