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机CPU是怎么封装的?

楼主(2024-03-18):
请教一下大神们,手机CPU怎么封装的, 国内哪家封装厂可以做这种封装?

1.  背面这些芯片电容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是CPU模封完成之后在基板背面通过FLIPCHIP 贴的?  还是先贴电容再贴CPU再模封?

2.  正面的 pad IO接口,  CPU 模封之后通过激光打孔, 打孔之后怎么在模封表面电镀啊?   模封表面不是绝缘的么?

网友A:
这是POP封装,有两层基板,芯片夹在两层基板中间,molding也在两层基板中间。正面看到的是基板表面露出的ball pad,上面要贴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OP封装,有两层基板,芯片夹在两层基板中间,molding也在两层基板中间。正面看到的是基板表面露出的ba ...

结构上面可以看清楚, 主要是想问问 这个产品的流程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1、模封完成之后在基板背面贴

网友:
2、上基板是PL基板 封装前电镀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上面可以看清楚, 主要是想问问 这个产品的流程是怎么做出来的?

前面跟Flip Chip一样,die bond 完之后基板上贴了一颗die。

上基板植球 + bond到下基板上(die在上下基板之间) + Molding(Molding 灌在上下基板之间)

之后与Flip Chip就相同了,背面植球+贴电容+退火+切单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跟Flip Chip一样,die bond 完之后基板上贴了一颗die。

Molding(Molding 灌在上下基板之间)?

我看到一些手机拆机的CPU 照片, 表面并没有看到灌胶啊?    这样 “背面植球+贴电容+退火+切单”   就没法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lding(Molding 灌在上下基板之间)?

你说的表面是右边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表面是右边的图吗?

是啊,  右边是CPU 表面,    很多收集拆机照片并没有看到灌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右边是CPU 表面,    很多收集拆机照片并没有看到灌胶

有两层基板,你看到的表面是上基板的表面,CPU芯片夹在两层基板之间,塑封料也在两层基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