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SAR ADC两级动态比较器锁存器问题

楼主(2024-03-18):
smic55工艺pre-amp+latch的两级动态比较器,刚开始设置latch的宽长比是2u:60n和1u:60n在差模电压为1m的情况下延迟大概100ps,但是蒙特卡洛仿真会出现很多错误的情况要么输出全是1要么全是0导致很多值出错而且sigma很大大概20mV,通过提高pre-amp的增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后面增大latch的宽长比到8u:500n和4u:500n,蒙卡不会报错,失调电压也有所下降但延迟大概到了350ps。想请问下两级的动态比较器的失调不是主要由pre-amp级决定的么,为什么latch的尺寸影响会这么大。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为了提高增益增大输入管的宽长比带来的较大寄生电容会不会影响到前级的SAR阵列,因为我在仿真时SAR阵列电容切换时Vip、Vin两端的电压变化值会相较于理论值有一定的降低,从而导致我的余差电压出错,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栅压自举以及比较器带来的寄生电容造成的,如果是的话该怎么改善这一问题。

网友A:
查寄生电容问题可以在原电路图上人为加电容来确认,具体会不会影响取决于你是顶板采样还是底板采样;你的寄生电容可以会影响第一级sar的等效参考电压,这个更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寄生电容问题可以在原电路图上人为加电容来确认,具体会不会影响取决于你是顶板采样还是底板采样;你的寄 ...

是顶级板采样

网友A:
兄弟,顶板采样中的寄生电容会等效衰减参考电压,你可以看看今年ISSCC三星的那篇pipeline-sar,可以通过一些电路技术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顶板采样中的寄生电容会等效衰减参考电压,你可以看看今年ISSCC三星的那篇pipeline-sar,可以通过 ...

好的谢谢

网友B:
同求这篇文章,有标题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同求这篇文章,有标题名吗

9.2 A 2.08mW 64.4dB SNDR 400MS/s 12b Pipelined-SAR ADC using Mismatch and PVT Variation Tolerant Dynamically Biased Ring Amplifier in 8nm是这篇吗?

网友:
一般pre-amp增益很小的,可以改成lvt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 A 2.08mW 64.4dB SNDR 400MS/s 12b Pipelined-SAR ADC using Mismatch and PVT Variation Tolerant D ...

对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