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memory

楼主(2024-03-18):
请教个问题, memory内部存在power switch,所以有VDDPI的内部pin。 不知道upf怎么给VDDPI 内部pin声明电压了。后来看到有begin_power_model. 但是 i c  c 2 中并不支持这个命令。请教大神这个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声明power domain,connect suppl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power domain,connect supply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我也这么做的。 connect_supply_net  POWER_SW -port MEM/VDDPI . 但是进vclp,工具会报错,认为 网表里面没有VDDPI的port 。

网友A:
VDDPI应该是internal pin,你截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PI应该是internal pin,你截个图出来看看

谢谢大神回复, VDDPI确实是internal pin。VDD----power switch----VDDPI .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定义呢? power model工具又不认。  文档不太方便截图,见谅哈

网友B:
internal pin为啥会check到连接关系?对于一个IP而言,检查电源连接只看端口的pg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nal pin为啥会check到连接关系?对于一个IP而言,检查电源连接只看端口的pg就行了啊 ...

i c  c 2 会认为这些 related power 是VDDPI (internal power pin) 的port没有电压信息,工具就不优化了。比如MEM 的A port的related power pin是VDDPI.工具认为A 么有电压信息,无法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