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can't initialize: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楼主(2024-03-18):
FlexNet不能打开license文件
在服务器安装Synopsys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具体的表现是安装完成后,lmgrd工具无法找到并打开license文件。如下图所示。

我分别在windows虚拟机(Centos7)上和ubuntu系统中安装了该EDA工具,均能够正常使用,因此,此安装过程应是没有问题的。
一些尝试
1、端口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端口问题,最初使用的端口是59101,使用命令在防火墙中开放了该端口。之后将端口改为27000,同样使用防火墙命令开放了该端口,错误信息没有改变。

2、路径问题

根据网络上的帖子,可能是环境变量中license的路径设置不对。尝试直接在license所在文件夹下使用lmgrd -c Synopsys.dat命令启动license。错误信息没有改变。

3、Lsb问题

一些帖子中提到可能是redhat-lsb的问题,因此我对比了服务器与虚拟机的redhat-lsb版本。可以看到,他们的版本是一样的。

4、SCL问题

一个帖子中提到他更换了另外的SCL,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使用cadense的lmgrd运行license文件,可以读取license文件,但是snpslmd出现报错。
查看cadense的license文件,发现它并没有使用snpslmd的方法管理license。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换一个合适的scl来解决这个问题。

5、权限问题或库问题

Lmgrd中有很多工具用来检查license文件,这些工具均不能识别该license文件。

解决方案
最后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是更换了其他的SCL工具。最开始使用的是scl11.9,后面在网上找到了2018版本的scl工具,再从头安装Synopsys的工具(一定要重新安装),之后就能正常启动dc等工具了。

2018版的SCL我放在附件中了,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使用。解压时请删除掉最后的.zip。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虚拟机,完事!

网友A:
好像就是32位和64位的问题。
scl中有linux,也有linux64,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是64bit的,lmgrd启动选linux64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
S直接scl 2021.03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32位和64位的问题。
scl中有linux,也有linux64,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是64bit的,lmgrd启动选linux64 ...

是的,我下载的新的scl安装后里面有一个linux64的文件夹,但是在老的scl没有64这个后缀,所以应该是和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