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交压控振荡器相位误差求助

楼主(2024-03-18):
请问各位大佬们,如何在calculator中计算得到正交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的相位误差

楼主:
我试着用delay函数求出两个波形上升沿之间的延迟△T,再与波形的四分之一周期(1/4*f)作差。然后在换算成度数表示为x。具体公式如下,不知道这么算行不行。(△T-1/4*f)/x°=(1/4*f)/90°

网友(2024-12-12):
引用 楼主:
我试着用delay函数求出两个波形上升沿之间的延迟△T,再与波形的四分之一周期(1/4*f)作差。然后在换算成度 ...

但是这个方便用calculator去测量吗?我是用的pss看频域的相位,不知道哪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