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保护电路器件类型

楼主(2024-03-18):
请教各位,如图所示是什么类型的ESD器件结构?HBM可过8kv,w在60u左右

器件层

器件层

M1

M1

M2

M2

网友A:
中间的单元是一个SCR,两侧看起来像是中间的SCR单元的触发二极管。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SCR

网友:
大概率是SCR

网友:
可能是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单元是一个SCR,两侧看起来像是中间的SCR单元的触发二极管。

你字数最多,积分给你了。

另外,能分享一下一般怎么设计SCR器件做ESD保护吗?fab pdk基本上没有提供SCR

网友(2024-08-22):
引用 楼主:
你字数最多,积分给你了。

另外,能分享一下一般怎么设计SCR器件做ESD保护吗?fab pdk基本上没有提供SCR ...

单向SCR用标准的三极管或者DMOS都可以改,和标准器件的电特性差别也不太大。涉及ReSurF的高压DMOS可能会复杂一些,双向SCR稍微复杂一些,全隔离的高压双向SCR就更难了,一两句话也说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