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锁定环DLL

楼主(2024-03-18):
我设计的延时锁定环,结果输入输出始终一致,控制电压线性变化,这是哪里或者哪个结构出了问题

下面两个图是测试电路和测试结果,单个组件测试效果都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是鉴频鉴相器的问题

网友A:
UP和DOWN信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和DOWN信号对不对

是的,我PFD的设置的有问题,导致UP和DOWN信号的输出一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