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最后一级失码原因

楼主(2024-03-18):
如题,最后一级两边没失码,中间个别地方出现了失码,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是有冗余吗

网友A:
前级建立误差太大了,到最后一级误差超LSB就会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建立误差太大了,到最后一级误差超LSB就会失码

能不能再详细说说呢?谢谢!

网友A:
就是pipeline里最普通的建立误差啊,因为是折叠的结构,每一级的建立误差在ADC总的传输特性上表现为非线性,类似一个分段的折线,每一段的斜率小于理想斜率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意思,你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ipeline里最普通的建立误差啊,因为是折叠的结构,每一级的建立误差在ADC总的传输特性上表现为非线性 ...

这样不会导致最后一级中间失码的。分段的地方是在级与级之间,不是在一级内。我感觉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不懂什么意思,是斜坡还是sin信号,斜坡找到误码一直往前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什么意思,是斜坡还是sin信号,斜坡找到误码一直往前推就好了

sin信号,是测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