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a输入阻抗

楼主(2024-03-18):
老哥们,我在学习电流复用型的lna拓扑结构,然后发现自己的输入阻抗实部部分有问题,S11和zin如下图。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希望被点拨一下

具体电路图

具体电路图

s11和实部

s11和实部

网友A:
你这输入是共栅极,阻抗不就是1/g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输入是共栅极,阻抗不就是1/gm0

但是他在小的频率时,变成了20欧姆,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在小的频率时,变成了20欧姆,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电感的感抗在低频时候太小,和1/gm0是并联关系,所以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感抗在低频时候太小,和1/gm0是并联关系,所以变小了

我刚才计算了一下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不太知道该如何进行修改,大哥有什么思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计算了一下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不太知道该如何进行修改,大哥有什么思绪吗

...

1.增大电感

2.将电感换成电阻,不过要损失电压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