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 ATE 测试 IO delay

楼主(2024-03-18):
数模混合信号如果是analog top的话, 那DFT scan的那几个信号的IO delay如何保证在测试的时候不出问题呢?比如说scan_out delay 在内部数字模块port 到analog chip top 就有100ns 的话 怎么办呢?

楼主:
都没人回复下吗

网友A:
机台给的可控性比较高,只有有窗口就行,至于具体可以跟ATE工程师商量下,怎么给更合适,TDO和SO如果没有频率要求大不了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给的可控性比较高,只有有窗口就行,至于具体可以跟ATE工程师商量下,怎么给更合适,TDO和SO如果没有频 ...

我只有一个SO需要比对,目前10M频率,所以问题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