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SF的ls_gethostinfo() failed的问题

楼主(2024-03-18):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关于LSF的问题。lsf节点启动或重启lsfd的时候,
systemctl restart lsfd
节点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term01节点

3月 18 23:11:24 term01 systemd[1]: Starting IBM Spectrum LSF...
3月 18 23:11:24 term01 lsf_daemons[11716]: Starting the LSF subsystem
3月 18 23:11:24 term01 res[11785]: res/get_hostInfo: ls_gethostinfo() failed. Slave LIM configuration is not ready yet.
3月 18 23:11:24 term01 systemd[1]: Started IBM Spectrum LSF.
用bhosts或lsload看, 状态都是ok的
请教是什么原因会造成ls_gethostinfo() failed
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是否网络相关问题,系统/etc/hosts中是否配置ip和主机名称对应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是否网络相关问题,系统/etc/hosts中是否配置ip和主机名称对应等

...

谢谢回复。

/etc/hosts 加了,还有DNS也配置了
集群倒是能用的,就是有这提示看着觉得总用地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