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TSMC28nm 工艺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3-19):
请教前辈们,TSMC28mn的工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模块类型或者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模块类型或者匹配

看你项目有哪些重要模块

网友:
注意poly 密度问题,器件不要太密,很容易超;c一些器件不能旋转,floorplan时就要注意在top里摆放地方方向

网友:
本征增益不太高,core管gate漏电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