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器的反馈电阻

楼主(2024-03-19):
hi:

最近在看皮尔斯振荡器,发现很多资料里面只写了不同频率对应的反馈电阻取值范围(可能是因为反馈电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给出反馈电阻取值的计算公式,各位大佬对这方面有研究和了解吗?可以给些指示吗?thanks

网友A:
上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B:
你做啥频率?一般几十MHz的,取200K到2M。它只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带上晶体的时候,那边只有欧姆级别的阻抗。不需要考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分析一下

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结构,根据网上的资料,REXT和CL都理解,只是RF的取值没有一个公式的量化,感觉是个经验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啥频率?一般几十MHz的,取200K到2M。它只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带上晶体的时候,那边只有欧姆级别的阻抗 ...

,我做的是一个32.768KHZ,我们只需要根据网上的经验值选择一个反馈电阻的范围吗。我对反馈电阻的理解只是提供偏置,让反相器的增益大,达到起振的条件

楼主:
这是我用到的结构,查资料,我看网上很多只是给出了反馈电阻的一个取值范围,这是个经验值吗,我现在对反馈电阻的理解只有给INV提供偏置,让其提供较大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