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的差动同向放大器

楼主(2024-03-19):
小弟在看拉扎维对下面同向放大器的差动实现有几点疑惑。
1.该放大器的增益,推导出来是C1/(C1+C2),仿真结果与推导相符,那么是否这个电路的增益一定是小于1的?那么该如何实现放大?
2.名为同向放大器,但是输入是(V+)-(V-),而输出却是(V-)-(V+),如果输出定义为(V+)-(V-),那么是不是变成了反向放大器,所以全差分放大器是同向放大还是反向放大该如何定义?
3.如果开关S3右端不接Vout,而是接地,推导出的增益是C1/C2,但是与仿真结果有出入,原因在哪?
以上3点疑惑,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1.按照楼主的计算,增益的确是小于1;但是这个同相放大器的增益不是这么定义的,它的定义是phase2的vout去除以phase1的vin,而不是说vout和vin必须在同一个时间点;2.基于1的解释,可以明白同相是怎么来的,楼主也可以理解为,整个放大器从VIN到VOUT是同相的,但是从X,Y到VOUT是反向的;3.需要看看楼主是怎么推导的;基于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其它开关此时是开的还是关的,是vout,vin同时刻相比还是像开关电容放大器那样是异时刻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照楼主的计算,增益的确是小于1;但是这个同相放大器的增益不是这么定义的,它的定义是phase2的vout去 ...

感谢解答。关于1,我推导出的增益C1/(C1+C2)就是phase2的Vout除以phase1的采样电压Vin,而不是某一时刻。关于2,您说得对,同向是从V
in看到Vout,而不是从VXY看到Vout。关于3,推导出的增益没有问题,仿真时我一开始给Vin是1V的输入直流电压,发现增益比理论小,后来改成50mV,增益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给一个较大的输入,增益会有问题呢?这个电路结构是通过电容采样的方式进行放大,理论上与输入信号大小应该无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关于1,我推导出的增益C1/(C1+C2)就是phase2的Vout除以phase1的采样电压Vin,而不是某一时刻。 ...

1.如果纯粹是采样的增益,则应该是C1/C2才对,书上给出的结论是这个吧。

3. 你仿真增益,输入vin应该给阶跃信号,不是直流吧。考虑是不是VIN值太大发生了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关于1,我推导出的增益C1/(C1+C2)就是phase2的Vout除以phase1的采样电压Vin,而不是某一时刻。 ...

1.如果是采样增益的话,增益应该是C1/C2吧。书上有结论的;

3.仿真增益的话输入应该是阶跃信号,不是直流信号。如果说信号太大,可能是发生了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采样增益的话,增益应该是C1/C2吧。书上有结论的;

3.仿真增益的话输入应该是阶跃信号,不是直 ...

1.增益C1/C2是开关S3右端接地的情况,也就是我写的第3点,开关S3右端接Vout时的增益是C1/(C1+C2),注意两者的区别!

3.输入信号应该不需要阶跃信号吧,书上也说采样由S2断开瞬间决定,而不用管之前Vin如何变化。而且我在仿真开关S3右端接Vout的情况,也是给的1V的信号,增益并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增益C1/C2是开关S3右端接地的情况,也就是我写的第3点,开关S3右端接Vout时的增益是C1/(C1+C2),注意两 ...

不好意思,前面看得不仔细;
感觉书上这个图是不是画错了;将同相放大器从单端变成差分之后,S3的接触点从地变到了vout端,应该让S3接地才和前文内容保持延续性才对;
像他那样接法,的确如兄台所说,增益变成了C1/(C1+C2),没有意义。
如果S3接地那样去仿真增益(也就是我认为书上应该这样接才对的方式),输入信号过大,有可能会造成转换,看看此时增益不对是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S3接右边VOUT,则不会有转换发生,运放的输入端始终维持交流0电位不变,因此增益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看得不仔细;
感觉书上这个图是不是画错了;将同相放大器从单端变成差分之后,S3的接触点 ...

我也觉得该让S3接地和前文内容保持延续性,这样增益才是C1/C2,才能实现放大。

再做了仿真,发现是开关的问题。我一开始用的都是NMOS作开关,然后改为互补CMOS
开关解决问题。所以增益不够的原因是用NMOS作开关S3,它的导通电阻比较大,会在C1左极板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该让S3接地和前文内容保持延续性,这样增益才是C1/C2,才能实现放大。

原来如此,相当于接地不干净,带着电阻,导致最终C1左侧电压大于右侧,从而C1右极板上最终还带着部分负电荷,转移到C2左极板上的负电荷少了,从而导致输出电压增量降低

网友(2024-11-19):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该让S3接地和前文内容保持延续性,这样增益才是C1/C2,才能实现放大。

请教一下,您说的s3接地指的是接交流地吧

网友B:
求助一下哥们怎么算的c1/c1+c2?

网友B:
还有就是c3右端接的应该是小信号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一下哥们怎么算的c1/c1+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c3右端接的应该是小信号地吧

想要实现同向放大,S3开关右端接地就行了,或者接一个共模电压

网友:
啊 这么详细 谢谢老哥

网友(2025-01-07):
老哥,能问问你这个开关电容是怎么仿真的吗,这几个开关的时钟怎么给的呢,我这怎么都仿不出来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