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求助dft相关知识

楼主(2024-03-19):
1.加了dft后cts有时钟冲突怎么办?

2.sta阶段,只有dftcorner会有error,说没有master clock source,这些clock是lib里定义的

3.tessent打开netlist查看结构的时候,pma内部的结构原本是黑盒,如果要看的话是需要重新跑综合用rtl生成例化后的netlist再打开看的吗?

网友:
dft下,pma的不用关心,它们是PMA 相关的lib中定义的,可以看看,一般在做scan 测试时不会用这些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