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导出CDL网表时,出现了这种错误,无法成功导出CDL网表

楼主(2024-03-19):
导出CDL网表设置如下,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呢

网友:
你电路check过吗 ?不只是顶层check,每一层都要check到

网友:
应该就是 没有从内到外check一遍,刚刚check一遍可以导出了